康沃CVF-G3 驱动电路稳压管求型号

楼主(2014-09-30):
今天维修一台康沃CVF-G3 11KW的变频器驱动电路上面的稳压管坏了,只看到上面的印字是J3X 封装SOD123 ,请问这个型号是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不要管它什么型号,18V的稳压管直接代换

网友B:
MMSZ5248 J3 18V稳压二极管

网友C:
就是画红方块内的D15.D35类的吗?

网友D:
0.5W 18V,不过建议用TVS

网友E:
楼上都说的对,18V的直接换

网友F:
不是稳压管吧

网友G:
板上标着二极管是不是二极管来的。。要是稳压管找一个好的拆出来串一个47K电阻加上直流电测量真实的稳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