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今天维修一台欧瑞变频器,测量模块都没有问题,单独给电源驱动板和主板上电,发现面板不显示,将开关管拆掉测量UC3844b的5脚和7脚有电压波动,测量5脚和8脚也有电压波动,测量5脚和6脚电压为零。更换电源IC问题一样。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RC震荡电路有问题。开关电源的RC震荡电路C一般是多大的呢?

网友A:
为什么要拆掉开关管  5 7脚加 18V  才是正道

网友B:
你把开关管拆了,怎么能正常工作。给芯片供电17.5V左右,看6脚输出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维修一台欧瑞变频器,测量模块都没有问题,单独给电源驱动板和主板上电,发现面板不显示,将开关管拆掉测量UC3844b的5脚和7脚有电压波动,测量5脚和8脚也有电压波动,测量5脚和6脚电压为零。更换电源IC问题一样。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RC震荡电路有问题。开关电源的RC震荡电路C一般是多大的呢?
那要看7、8脚的电压是多少伏,主要查开关电源启动电路和反馈电路的元件。

楼主:
开关电源如果8脚和4脚的R C电路坏了,该如何更换呢,主要是电容如何更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振荡信号可以用示波器看吧

楼主:
给变频器上直流电压,测量3844的5和7脚有电压波动,单独给3844的5和7脚上电,测量8脚有5V输出,6脚有7V左右的输出,这个正常吗?

网友E:
开关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有鼓包的吗?有的话先换掉。欧瑞用的是3842,右边那个电容有问题也会导致此故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如果8脚和4脚的R C电路坏了,该如何更换呢,主要是电容如何更换?
为什么你要首先怀疑RC?坏这部份的基本没遇上,开关管拆了去修什么

网友G:
给变频器上直流电压,测量3844的5和7脚有电压波动,单独给3844的5和7脚上电,测量8脚有5V输出,6脚有7V左右的输出,这个正常吗?

正常的嘛、

网友H(2014-12-30):
你好
水分测定仪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