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有一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比如一台电磁流量计,厂家资料中写着在测量范围之内最大误差0.5%F.S或O.R。我想这个数据应该是厂家,用常温的自来水标定出来的精度数据吧,如果现场是污水,泥浆,等介质,怎么处理?

网友A:
精度都是这样的,现场使用的表的校准都不可能与你现场应用的介质一致,即使你难道政府的质监局去校准,其校准的介质不是水就是压缩空气,没有说根据你的使用介质给你校准的,其精度误差都是表本身的精度误差,这与使用介质无关,当然介质不同误差是不一样的,但这不是因为表本身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B:
一楼说的有点道理,电磁流量计的介质不同时,可在用户现场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