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我发现台达VFD-B变频器用up,down多功能端子控制给定频率,哪精度叫做没发说,更本不能用,我用PLC控制接通时间20豪秒,频率加或减最少是0.6-0.9HZ,,还不如国内三线四线品牌的变频器,我用这功能的目的是实现距离较远的不同地方能控制同一台变频器给定频率,这中方式不会被电磁干扰,用模拟量给定近距离是没问题,远距离也会有干扰给定频率上下跳动,输出频率也随着跳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线影响很大。打电话到台达官方,打了两天才接通,最后还是没办法解决。下次决定换品牌了,相同功能的变频器国内多的很,价格还比台达便宜,我对台达失去了信任,很伤感的。发现原来我选台达是个错误。希望做工控的朋友引以为界。

网友A:
0.6-.09HZ,还不够用吗,控制的电机也没这么敏感吧。

楼主:
是0.6-0.9都1hz了,还是PLC控制20豪秒时间,你手压按钮能最少控制接通时间20豪秒机率有多高呢,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速度差来达到生产要求,我要加0.05或者0.12个频率,怎样,这个都不能实现还叫变频器,那我不如用励磁调速电机,控制器200元,变频器1000多也,要求不同嘛。

网友B:
模拟量为电流信号,用屏蔽线连接抗干扰能力比开关量的电压信号强,可以达到100米。注意,屏蔽层一端接地才能达到良好的抗干扰效果。另外,为何不用RS485通信的方式控制频率呢?800米内有效,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C:
哪是干扰的原因 和变频器本身关系并大 你可以采用MODBUS通讯将频率写入的话 写多少就是多少 基本没有偏差 我做过  如果是电流信号的话环境会影响频率波动较大  但是一般情况下 三相普通电机 对于轻微的波动可以不计

网友D:
我发现用up down控制的不算多,但是操作 编程简单,不用485 和模拟量,还有一个方法我最近用了一次,就是脉冲控制,plc发0-20k的脉冲对应0-50hz,最近在制药厂看见一个康沃的5,5kw变频器,坏了,我直接拿个易能5.5kw的过去直接替换,一看傻眼了,这是啥控制方法啊,后来琢磨着是脉冲控制,用高速输入端口控制,西门子plc输出一定频率的信号,给高速输入端子。结果我接上易能的怎么也没有频率,最后实验2跟线颠倒一下实验,好了。不知道是他俩的正负信号反了,还是西门子输出的和三菱不同。反正最后把信号线和康沃的反接就好了。频率对应的挺准的。

网友E:
呵呵;台达B系列生产了十多年了,只能说适不适合;

网友F:
哦,那可以通过485通讯,控制内部的“电动电位计”来设置频率,台达有此功能吗?或者内部的点动功能。不用外部的端口,相当于用台达的操作面板点动,试试看。

凡事要都想些变通的办法,都不行了在否定并弃之。

我圈子里有一个哥们儿,他曾经告诉我,很喜欢用西门子的MM440的电动电位计做给定(从PLC给命令),说很准确,也很方便。就是楼主这样的用法,脉冲的给定。我还从没这么使用过。我一般都是直接发电压(端子)或发数字(通讯)做给定。

网友G:
   第一:PLC控制20ms的开关,你以为这个20ms就是分秒不差,除非你用立即输入,立即输出指令,否则扫描周期会影响这个20ms的精度。
    第二:同一时间内接通辅助输入接点,进行up,down频率控制,跳的越快,说明变频器的cpu运算速度越快,因为这是整个程序执行一次,进行一次自加1或者自减1操作。或者说每次加1之后进行一定时间的延时后,再加1,只是延时时间的长短,不能说明台达不好用。
    要高精度控制频率,上面已经说了好多方法,既然上面已经有了plc,还怕不能作出高精度的控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