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本人有一台台达VFD-A 5.5KW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是正常的,面板显示正常,但是面板上的任何按键都不能用,面板是好的.(面板有插到另外一台变频上试过正常),请高手们指点下,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记得有种模式是使面板不起控制作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哪种模式还记得吗?关键是任何按键都不能用啊!

网友B:
会不会保护了啊  igbt会不会又问题啊

网友C:
先看说明书,在按模式按键(可能是按3秒,有点记不清了),进入菜单项,依据说明书的提示操作,解除面板操作锁定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外部端子操作正常,运行正常,显示正常,就是面板不能操作

网友D:
按键被锁了吧,看看手册怎么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