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分辨率更改

楼主(2014-09-30):
改造的项目 以前用的是17寸的显示器 现在换成21寸的 显示后有竖着一大片空白  有没有拉伸画面什么的功能  因为主画面是装载进去的 设置全屏  装载的画面也不是全屏  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啊  画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重画要一个星期呢 急等

网友A:
画面的属性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改的什么 改完了该空白还是空白啊  要拉伸的那种效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意思要边的吗 你不是要把画面设为和电脑一样的比例吗?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要重画,或者留边了。

网友C:
不行把电脑的分辨率降低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把你的屏幕分辨率调成一样的,以前的是什么叫改成什么,如果是1680 1050  就改成一样的   如果分辨率不能更改,就下个显卡驱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