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30):
   由BOP-2面板作为压力给定,由模拟量通道2接入压力反馈信号,具体参数如下:(对于比例积分参数需要现场调试)

另外需要将P003 = 3,用户访问等级为专家级,不然有些参数是看不到的。P004 = 0,查看所有参数。欲要模拟量通道2正确接收电流信号,需要调整端子排附近的DIP开关,左侧为模拟量通道1,右侧为模拟量通道2,拨到ON位置,为电流输入。
以上参数都设置完毕,则要进行模拟量标定。如使用的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为4~20mA的电流信号。则标定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           设定值             功能解释
P0757[1]         4                模拟量输入的最小值(模拟输入2)
P0758[1]         0                模拟量输入负数的百分值(模拟输入2)
P0759[1]        20                模拟量输入的最大值(模拟输入2)
P0760[1]          100             模拟量输入正数的百分值(模拟输入2)
可配合下图作理解:

  参数标定完毕,可通过P0752查看实际的模拟量输入值,前提是P0756 = 2,单极性电流输入。
变频器与压力变送器接线图如下所示:

压力变送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仪表使用E+H PMP71系列压力变送器)

网友A:
楼主既然是写出了现场的一个案例,应该先介绍现场的工艺需求,然后再介绍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比较完整了。否则,不知道这些是要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控制目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