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1):
之前用过的光纤,都是设置好数据,然后比较,假如我设置的数值是1000,大于1000就可以有信号输出,现在还是用这样的光纤,客户那边要求是取某一段数值有信号,数值偏大或是偏小都不行,就是假如要设置1000-1500可以相应,1000以下或是1500以上的数值都没有信号,请问高手,哪种光纤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之前用的基恩士系列

FS-V系列的,有没有类似的推荐一下,小生在此谢过了,祝大家十一快乐,旅游开心!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利用控制器如plc来解决,就只要取你需要的任何一段值都可以。

网友B:
凌华好像有处理这种光纤的处理器。你需要咨询下凌华的工作人员了。

网友C:
不是光纤解决的问题,看你的光纤放大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就只好换放大器。

网友D:
这个打个电话到基恩士,应该能解决的呵呵。

网友E:
基恩士貌似没有吧!
我也没有用到过这种

网友F:
呵呵,基恩士的fsv序列只要不是太旧的型号恰好都有这种功能!假期前刚好调试过这种模式

网友G:
    看放大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H:
看着怎么像电工学上的带通滤波器呢

网友I:
光纤还有这功能吗?是不是光电转换器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J:
用上升沿模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