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控制

楼主(2014-10-01):
施耐德71控制。 使用现场指针压力表带远传。 0---2.5MPA,  0----10V
要求是0.4起泵,1.6停泵。请问该怎样设置变频器参数,要求平稳启动,平稳停泵。谢谢了

网友A:
有说明书吗

网友B:
压力反馈电压在1.6V至6.4V之间,利用变频器的PID调节器调节。当压力反馈达到6.4以后不是停泵,而是降低转速至最小转速为止,不能停机。是吗?如果停机,允许吗?

楼主:
可以停机。但是变频器本身不带0---10V ,怎么办

楼主:
因为变频器接受0---10V  控制信号。可是现场没有。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停机。但是变频器本身不带0---10V ,怎么办
你的变频器没有电位器调频率端子吗?
楼主上个图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变频器接受0---10V  控制信号。可是现场没有。怎么办
压力表的输出不就是0-10V。平稳起停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停机。但是变频器本身不带0---10V ,怎么办
71变频器有10V电压。如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通讯吗?如果能,外部加一个PLC,由PLC与变频器通讯,压力信号和给定信号在PLC里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那个远传压力变就是3颗线,有电阻信号。和电位器差不多。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你图中所画电位器的那个地方啊。如果可以,我们该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啊。主要启动和停止的参数。例如 到达 0.4MP 时是 3V, 是起泵信号。我们该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那个远传压力变就是3颗线,有电阻信号。和电位器差不多。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你图中所画电位器的那个地方啊。如果可以,我们该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啊。主要启动和停止的参数。例如 到达 0.4MP 时是 3V, 是起泵信号。我们该怎么设置。
你的是电远传压力表,其输出信号是电阻值,可以接在图中电位器的位置,但变频器要设定为反馈信号输入,这就要使用PID功能了。而你仅是希望压力低开泵,压力高停泵,用电接点压力表是否更方便?正常时采用什么方法来调给定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感觉有点频繁启动。还是使用远传压力表比较好。但是使用PID 控制,该怎样设置参数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用电接点表易产生震荡,要考虑。我是用4—20毫安传感器接带PID调节数显表直接接到变频器,调好参数即可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电远传压力表时要考虑:由于其电阻传感器的供电压要求小于6V,所以要串入一个300-400欧的电阻才可接10V的供电电压。Altivar 71变频器PID的设定较繁琐,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具体你看看说明书。但用电远传压力表进行恒压控制时,可能与标准信号略有差别,因此,在给定信号选择时,最好以实测值为准,如先将给定设为1.5MPA,启泵待压力表指示为1.5MPA时,测量反馈电压值是多少伏?然后把给定设为测得的反馈电压值,当然设定的单位要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我基本明白您的意思了。主要还是设置变频参数这搞不懂,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
非常感谢d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