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1):
4个通道都4-20MA信号输入的需要写偏移 增益程序吗?

楼主:
4个通道都是4-20ma信号输入 偏移 增量这样写有问题吗?

网友A:
用4到20ma的信号只要将0号缓冲区中对应的通道设置成1就好了。

楼主:
用4-20MA 信号将O号缓冲区改为1的时候,那么不用写偏移程序4MA的时候他对应的数字量是0吗?

网友A:
设置好0到40mA,对应4的时候数字量是0

网友A:
看是哪个通道,将0号缓冲区的那个通道设置成1就好了

楼主:
明白了,谢了版主

网友B:
呵呵;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调增益与偏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