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精确定位

楼主(2014-10-02):
各位前辈,我现在想用步进电机做这个转盘,但是要能精确定角度,希望前辈们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不考虑出现丢步的话,现在步进精度应该很高了。你加上编码器通过编程还能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B:
步进适合低速运转。速度快了容易失步。

网友C:
做转盘不管是步进还是伺服都无法精确定位,总之难度很大。最好是机械的,如机械式分割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咨询一下吴工,我想用台达b2伺服加1:10 的减速机,第一次找原点,以后是4工位,会不会有积累误差啊,工作一天会有误差吗?,4等分。不知道是每圈找远点好,还是一天就早晨找一次就够了啊。

网友E:
一天下来肯定有误差!

网友F:
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6305.ashx
这个是南京菲尼克斯的电子凸轮案例,(没有用伺服电机),控制器是原设备进口的,编码器是用我们的替换原装进口的,多工位的端子排加工转台设备。在我们替换以前已经过工作了很多年,在我们替换后都已有1年半了,不可能每天有误差累计,在我们跟踪的半年时间内没有误差累计,后面也没听说有“误差累计”,都不需要我们跟踪了。

网友F:
用绝对值编码器与控制器做多点速度曲线的电子凸轮,替代机械式凸轮(也就是上面一个版主说的机械分割器),做转台多工位控制已经有  十多年历史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版主那么肯定地说(无法精确定位)?就算我们每天用的节能灯加工转台(我直接去过工厂看过),从弯管、上粉、抽气、封口等等,转一圈一步步完成工序,都早已用上了这种控制,而且不是用伺服,全国那么大的节能灯用量,包括出口,几乎都是这种转台,如果说“误差积累”,每圈找一次原点,或者用Z相修正,那做不出这个效率这个产量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肯定滴说一天下来肯定有误差!  ??
 其实很简单------用绝对值编码器,单圈或多圈绝对值编码器,24小时连续工作,也没有干扰也没有误差累积,去一下节能灯厂都可以看到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作为一个旁听者也要说声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