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2):
可以用CJ指令吗,电脑上虚拟了一下CJ指令没报错,不知道下到PLC里会不会报错或者步进太多了之后会不会报错呢。。。

网友A:
方法很多
不同的中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B:
  这个很法很多,建议将程序分成二组运行方式:
1,先将运行的过程一样的起动条件写在一起
2,然后输出时有手动和自动

网友C:
手动用传统的编程,自动用跳转,跳转到步梯里面。

网友D:
按要求编呗。

网友E:
用主控指令(MC/MCR),

网友F:
如果是简单的还有一个专用功能指令,手动,自动,点动一起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期才回来不好意思,如果我用CJ调用程序来编写,假设用M1、M2分别调用p0、p1段,p0段内是自动程序,用了很多步进,p1段内是手动程序。假设p0段步进过程中且正在延时t1 k200到了某个数值,M1断开后M2接通使程序跳到p1段运行手动程序,现断开M2,并接通M1跳回p0段,此时,问题1:用CJ调用带步进的程序段,这样编写会报错吗?问题2:t1 k200是接着刚才的数值继续计时吗?
主要过两天考试,我手上也没plc做试验
感谢各位老师解答,感谢!!

楼主:
假期才回来不好意思,如果我用CJ调用程序来编写,假设用M1、M2分别调用p0、p1段,p0段内是自动程序,用了很多步进,p1段内是手动程序。假设p0段步进过程中且正在延时t1 k200到了某个数值,M1断开后M2接通使程序跳到p1段运行手动程序,现断开M2,并接通M1跳回p0段,此时,问题1:用CJ调用带步进的程序段,这样编写会报错吗?问题2:t1 k200是接着刚才的数值继续计时吗?
主要过两天考试,我手上也没plc做试验
感谢各位老师解答,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见过你这样子的编程思路,什么P0、P1、手动、自动。
自动用跳转没错,但是手动干嘛还用跳转?
编程思路应该是:手动直接编程,切换到自动的时候再跳进去,根本就不需要两个跳转,一个跳转搞定。
搞那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