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2):
几大控制模式我应该怎样设置参数 P  S   T等

网友A:
先将PA01参数设置好,设置成要控制的模式,然后其它的参数后面都有个P S T的属性,说明这个参数在哪种模式下有效
很多参数都是有默认值的,只要根据需要更改其中的几个参数就好,其它的可以用默认的数据

楼主:
我现在把软件怎么编和怎么接线都学好了就只差参数不知道怎么设有没详细点的具体设哪几个参数。比如位置控制改设哪些参数,分子分母不用说,其他参数的不知道改哪些。

网友B:
把手册多看看你就会明白。一般位置模式用得比较多。

网友A:
伺服默认的就是位置参数,要注意的几个参数是电子齿轮比PA06 PA07,也可以用PA05设置成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还有脉冲形式参数PA13
权限参数PA19
外部信号PD01
其它的可以先用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