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4-10-02):
第一次用ta来做东西。如果用组态王软件,做一个关于水温恒温的控制。就是用研华ad模块和da模块和组态王连接,再来控制温度的。就是想问下关于关于那pid程序该写在哪,变量之间的怎么用。以前都是用单片机学习,第一次接触组态王,不知道模块用模块直接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求好心人指点一二

楼主:
不用单片机或plc下位机啥的

网友A:
画面不好做没事看看视频吧

网友B:
那估计应该用函数之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现在有一定的思路了。请问您一般的视频都是在哪看的,百度上的视频好少

网友C(2015-01-17):
先添加驱动,建立连接。再添加变量,再做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