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芯片信号型号求助

楼主(2014-10-02):
在检修一台步进驱动器的时候,发现很多芯片型号都被磨掉了,电流检测芯片是sop-8封装,大小和UC2842一样,这样的芯片厚度是不能做出光耦的,测量果然左右两边的阻抗有二极管特性,那就是同地的,或者是悬浮的,因为芯片管脚1、2、3、4这是接在输出UVW上面的,很是奥妙。贴图如下,请教高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ACS712-20A或3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了,兄弟真高手,客气话就不多讲了,希望能交个朋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向您致敬

网友C:
小变频器用的很多,通过流过芯片内电阻产生的压降,计算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CS712-20A或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