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2):
开关电源的噪声

   修复开关电源电路,重新上电后,电源工作时发出较大的噪声,是令人比较挠头的事情,好像很难查到坏件找出故障根源。这种电源噪声,轻者是不稳定的咝咝声,重者是哧啦哧啦(形同拉弧)的声音,虽然临时看来,电源尚能正常工作,但心底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存在,总是觉得这种噪声也是一种潜在的故障,电源在勉力工作着,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一定是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并不是愉快地在干活,像是患了重病的劳工,说不定哪会儿就会倒下。也确实如此,有这种异常噪声的电源,有时会毫无征兆地,开关管就报销了(在工作中或是在一上电的瞬间)。有噪声的电源,使我们在对其它电路的故障检修中,也总会时时担心电源会突然坏掉,有时烦燥上来,会忍不住骂一句:再这样叫,老子要收拾你了(但大多时候是虚张声势啊,这种故障真的好难查啊)!
   开关电源好的工作状态是:上电时有唧的悦耳的一声,提示电源已经正常起振,然后从面板的正常亮起,从电源无声的表现上,我们知道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们,正在愉快地工作,让人放心,没事的。
   论坛上有几名网友先后问起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已所能,猜测性地给出了相关解答,但显然都未能指出真正的故障根源,从而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自己也遭遇过一、二次这样的故障,遍查无果之下,也就不了了之了。
   无意之中——事情的了结得是机缘到了才行啊——在检修CDI9200型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时,因漏装了一只小电容,发现了开关电源噪声的秘密所在!先看图1~图4的电压采样与反馈(稳压)电路,图中的C53、C22B、C2、C9等电容,对电源的噪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图
那么开关电源的噪声究竟来源于哪里?通常,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约为40~60kHz,在音频范围之外,处于超音频段。当电源出现刺耳的噪声时,我们会不自觉地会想到,可能由于振荡频率的降低,使振荡频率跌落于音频(20kHz以内)。而实际上,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是因为,如果真的振荡频率下降两倍以下,开关变压器的绕组感抗随之急剧下降,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都会马上会处于严重过载的恶劣境地,冒烟、发烫、烧毁就顺理成章,不可能在此情况下还能长时间持续运行。
   说说我的额外收获吧。当我将图1电路修复(因检查故障,暂时摘掉了C53)后,因漏装了C53,一上电,嘿!面板正常点亮,但电源出现了刺耳的“哧-哧-”声,好像开关变压器高压引脚拉弧造成的声音,害得我赶紧停电,也未查出什么异常,上电后测各路输出电压,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通电几分钟后,手摸开关管,也无异常温升。再细看电路,发现漏装C53,摘下的贴片电容,一时又找不到,这个C53应该是多大容量的呢?手头正有470p的瓷片电容,就焊在C53的位置上,重新上电,嘿,一下子耳根清净,开关电源文文静静地正常干活了。
   如图1的C53,或图2中的C22B,其具体作用是什么,有多种说法。一说是为了降低电路的高频增益;一说是决定电路的频率响应;一说是积分电容;一说是抗干扰电容。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是泛泛而论,无法彻底地落实它的身份。从图1~图4(结合我所找到其它相关电路),它的容量从4700p~1.5uF,取值范围很宽,但典型取值一般为0.01u或0.1u。如果我用470p,电路也算是正常工作的话,则无意中更拓宽了它的取值范围。这真好像是充电电阻的取值一样,每一家的设计者都有自己的算法,也无法有一个统一标准(能正常干活就中)。
   就图1电路而言,当C53容量取得大一点,使其时间常数数倍于输入信号的变化时间常数,则此电容可以称为积分电容(此时电路为一个积分放大器);当C53容量取得极小,如几百pF,则C53的作用,可不就是为了降低电路的高频增益嘛(此时电路为一个电压比较器)。
从电路特性讲,动态反映越快,似乎稳压效果越好,电容取得过大,会使电路反应变得迟钝。实践证明,去掉C53后,电路的微分功能被强化,使控制出现过冲(波形状态畸变,导致噪声的出现)。加上C53后,是取消了电路的微分功能,使控制变得“柔和”,如果再继续加大C53,则积分功能凸显,电路的动态响应变得缓慢一些。而实际上,我们以为控制反应是愈灵敏愈好,这是个错觉,控制过程还是柔和一点,工作起来更为稳当。这就是当C53断路,或其容量严重下降时,电路出现噪声的原因。
遇有开关电源的噪声故障时,不必理会振荡环节,从稳压环节上下点功夫,也会事半功倍。可重点检查C53是否失效,本文因而可给出该类故障的一个参考检修方向。
顺祝大家节日愉快!

旷野之雪
2014-10-2

网友A:
咸老师将的很好,谢谢分享,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B:
顶起,修过几例,是振荡芯片的34脚之间的贴片电容有问题,也是偶然发现的,用表笔碰到4脚,叫声立马没有了,看了相关的资料,说的比较深奥,也没有看懂,也是一个缓冲什么玩意的

网友C:
不错!
终于找到要点了!
下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修过几例,是振荡芯片的34脚之间的贴片电容有问题,也是偶然发现的,用表笔碰到4脚,叫声立马没有了,看了相关的资料,说的比较深奥,也没有看懂,也是一个缓冲什么玩意的
这是个极好的补充啊。赞一个!

网友D:
开头的现象描述,就写得很形象。

网友E:
从电路特性讲,动态反映越快,似乎稳压效果越好,电容取得过大,会使电路反应变得迟钝。实践证明,去掉C53后,电路的微分功能被强化,使控制出现过冲(波形状态畸变,导致噪声的出现)。加上C53后,是取消了电路的微分功能,使控制变得“柔和”,如果再继续加大C53,则积分功能凸显,电路的动态响应变得缓慢一些。而实际上,我们以为控制反应是愈灵敏愈好,这是个错觉,控制过程还是柔和一点,工作起来更为稳当。这就是当C53断路,或其容量严重下降时,电路出现噪声的原因。
遇有开关电源的噪声故障时,不必理会振荡环节,从稳压环节上下点功夫,也会事半功倍。可重点检查C53是否失效,本文因而可给出该类故障的一个参考检修方向。
-------
讲得好!作为稳压开关电源尤为如此。对于开闭环控制系统的输出,总是要在动态快速性和稳态精度两个方面找平衡点的,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现场需求。这是一个灵活指标。

网友F:
谢谢楼主,分析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支持!问好,并祝节日愉快!

网友E:
回复 楼主:
节日快乐!喜欢你的帖子!

网友G:
   咸工贴出的第一图的电源最为多见,大多做成一块小板或者厚膜,这种电路为了精确稳压LM358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集成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是个天文数字,LM358的GV典型值是100V/mV,也就是在10万倍的放大倍数下在工作,稍有一点扰动就会产生自激。
   电容的接入是高频信号的增益大幅下降,避免电路自激震荡,这个反馈电路有的不光是一个电容,还要加一个大电阻和一个不到一微法的电容串联的回路,这个是对特定低频频率的反馈通道,避免低频震荡。

网友H:
咸版出品 !必顶

网友I:
咸工又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支持咸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算是比较专业的解释了,也很贴题,赞一个!

网友J:
谢谢分享,原来开差电源响是这样。

网友K:
这些电容即使是研发工程师,也是根据实际的板子在调整的。这个和电路传递函数有关。
有时带载和不带载也会不同。
之前修了个开关电源不工作的,经查是RT电阻阻值变小了,更换后电源工作,但是始终有兹兹声。以为带个载可以改善,结果不行,就把CT也换了,立马声音没了。

网友L:
真是学习了啊

网友M:
之前也有遇过好多变频器上电不运行时,不响。当驱动后(电源负载略大)变压器有轻微吱吱声,一直也没有细想,可能真有版主说的情况,是否也属设计欠佳,零件取值不理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设计欠佳,零件取值不理想”,是啊,不排除这个原因啊。

网友N:
咸工的文章要看啊

网友O:
咸工  3842我感觉不怎么耐用不如3525 494来的耐用前几天练手修电动车充电器   我在面包板上个5脚END 7脚加15V电 测8脚这样都坏
不明白了

网友K:
3842和3525,TL494电源结构不一样的,一个是单端反激式,其余是半桥,半桥的话,相当于每个管子的所受电压是单管的一半,

网友O:
我主要是纳闷加电压为什么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O:
加20V以下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O:
允许加电压测试是吧   rc不用接可以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其它脚悬空,单独电源两脚加DC30V都木问题…

网友Q:
开关电源220V输入前加隔离变压器滤杂波,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R:
  楼主看来至少没有大量从事过家电维修。开关电源的丝丝声对于从事彩电维修的人员来说是经常遇到的事情,伴随的现象一般为图像水平抖动。大量的维修记录表明,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失效是引起的主要原因。对开关电源不太了解的一般人员来说也不必感到无从下手,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电源部分的一两个电解电容,其容量都在100微法一下,可以用与原来等量的电解电容并联一下判断。

网友S(2014-12-17):
学习了,虽然不会

网友T:
这个玩意挺好玩

网友U:
我10年前卖了一批德力西磁卡表给某小区,投入使用就问题连连,表每月都要换几十块,把我还有物业都搞的很疲惫,有时候物业还拿东方时空警告我!还害的我被技监局罚,好不容易过了一年,物业告知业主自行买表更换,此事不了了之。德力西变是深圳日业变频器代工的,日业变频器质量倒还行,不知道为德力西代工的频器为何故障率极高,经常成批的故障,返产产家答复整机报废,不于修理,或以此机已停产建议换新款。短短几年德力西变频器机型换的很快硬件故障普遍,软件落后,CDI-E系列变频器休眠功能参数要设10条参数!德力西靠遍布全国的电器网点,就好比车站门口的饭摊不求回头客!象这样的企业还戴上首批驰名商标的光环真是民族的悲哀。。。

网友U:
抱歉!图发倒了。

网友U:
30楼观点我认同,年代久远的变频器上电啸叫或显示面板等一闪一闪就是换UC3844电源脚的电解电容,变压器反馈回路的电容也一起换掉,这2个电容一般是100UF 35V

网友V:
回复 网友N:
支持

网友W(2015-01-22):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进口电源,问题是指示灯上电过一会就灭。无24伏输出。后来换了一个贴片电容。就有噪音了,而且输出电压变成30了,来取取经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X:
经验之谈楼主辛苦了

网友Y(2015-05-30):
很好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Z(2016-06-21):
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的了,短路之后24V电压低至6到8V,短路解决后断电再送的恢复正常

网友AA:
好文!
从实践中找到问题的原因,运放的具体的理论分析非常高难度,看过一本书叫运算放大器原理与应用,涉及到高数等知识,只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看。运放环路的电容一般用于调整频响特性,改变运放的极点与零点,电容的取值大多数还得依靠实验获得。在维修实践中只要知道基本原理就行了,主要还得靠经验来判断。有一台好一点的示波器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AB(2016-11-22):
多谢咸工,学习了。

网友AC(2017-05-14):
回复 网友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