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3):
如题,变频器离控制室有50米,通过什么设备可在控制室控制变频器,或者在控制室显示变频器参数也行。另外,变频器控制面板最长能加多长的线。

网友A:
通过通讯方式可以
你的变频器是用什么控制的,控制的部分在不在控制室?

网友B:
  对于大多数变频器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两个按钮及一只电压表就可以了。
  用增、减命令设定输入端子功能来实现频率设定,在接通FWD后,按增命令的按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断开按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按减命令的按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断开按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用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出端子接个0-10V的直流电压表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就行了,0-10V对应0-50HZ。

网友C:
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加长线最多2米以内。不要再长。因为这样的控制一般都是RS-232的通讯,不宜长线传输。长线传输控制一般都是RS-485或其他总线形式,现在最时兴的是工业以太网。如果采用简单的端子通讯,2楼的主意不错。简单可行。或者采用4-20mA电流形式的模拟量给定。

网友D:
50m也不是太短,面板估计不行了,想省事就直接按钮加点位器。若台数很多可以考虑通讯

网友E:
电流模拟量

网友F:
很久以前我用过一款变频器 它是以太网一样的接口 可以从变频器上直接拔下来  自制一根网线 一头插到变频器上 一头插在面板上 可以直接使用 距离我没算过 至少有30米哪次  如果通讯方式是RS485理论距在1000米 你可以了解一下它的方式

网友G:
用通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