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14-10-03):
普通电接点压力表,没有接线图了。请问上限和下限都是开点吗》

网友A:
是的,到压力动作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看看,简单的,1楼说的也对。

网友C:
压力低于下限后下限接通,高于上限是上限接通。

网友D:
都是开点

网友E:
    一般提供转换接点。

网友F:
这个听说是不是容易坏接点啊,公司用这个控制机器暂停用的,现在基本不会暂停了哈,怀疑接点损坏,但是不影响机器使用,也就没去深究。

网友G:
什么型号

网友H:
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接触不良是最常见的故障了。

网友I:
都是常开触点,只有指针到达设定值触点才闭合,不过这种压力开关要注意现场的振动情况。

网友J:
含油电接点压力表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K:
调整好了后,下限为常闭,上限为常开

网友L:
高低是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