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3):
大侠们好:    刚刚两天来出现的故障,西门子11千瓦电机开机几分钟跳闸,检查线路、电机绝缘无问题。拆除负载启动问题依旧,复查电机测量线圈阻值1.9欧姆,三组一样阻值无问题,线路无断线及虚线,问题陷入僵局。
但是现在问题已解决,卖个关子各位大侠根据经验找找问题看,和我发现的故障点是否相同?

网友A:
这种情情况 往往都是过流了 电机正常的话 可能就负载过重 也有断路器问题 才会引起这种情况  很多情况 如果过流都会是热继先断 不应该断路器先断 断路器承载电流都是大于热继的的 ,缺相也会不平衡电流 这个用表卡一下 就比较清楚了  开机就卡 直到停

楼主:
是这样的,热继电器是不跳的只跳50的断路器,检查运行电路正常6.2A,三相平衡。控制回路也无问题。
感谢共享!!!

楼主:
并且检查不缺相,但是确实是没有实时监控电流。

网友B:
换电机了吧?

网友C:
      检测电流。

楼主:
只想卖关子了,电机也换过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C:
      问题的表面现象和原因未必是一对一的。

网友D:
热继电器没动作,没过载,难道是短路。我这里有过这个现象是这样的,我用的变频器报对地短路故障,第一次报时检查没发现故障点,消码正常工作,第二天同样报警,仔细检查发现故障点在接线盒处线缆有磨损外皮(单根导线的),这样才造成短路,变频器报警。不知道LZ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楼主:
不好意思,只是星角启动没有变频等控制。只是一个排风机,问题解决的感觉很窝囊。

网友E:
是不是断路器性能不好了,承受不了启动电流了?

网友F:
换了新马达还是一样的故障?那就不是马达本身有问题了。
而是线路有问题,50的断路器有大大的问题。

网友G:
所查一切正常,又不是星角转换时跳,可以考虑换开关试或检查开关接线是否牢固;
但确切的原因,可能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判别。

网友H:
断路器不好?

网友I:
换断路器,用万用表打在250v交流电压档位,运行电机用表笔测量断路器每相压降

网友J:
是不是断路器性能不好啊。

网友K:
断路器是带漏电的

网友L:
我不猜,就等答案

楼主:
不只看得到看不到图啊!最后结果是互投的下口中相虚接,发现故障很偶然,可以说没有没查过的地方了(真的没有全程三相监控电流),最后开门启动电机是发现主电源(左面那个)下口打火,紧固后故障排除。看来经验主义害死人啊!始终再找该风机空开下口的问题,就没有想到是上口的故障,真是惭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只是星角启动没有变频等控制。只是一个排风机,问题解决的感觉很窝囊。
   问题的表面现象,问题的根原因,自己穷追到底并解决之就好了,不必感觉窝囊什么的。
   说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D:
原来是接头松动引起的啊,呵呵收到了。

网友M:
检查接线和空开

网友N:
欠电压报警,电机线路漏电

网友O:
那图片空开下面那个是什么东西来的,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P:
直接更换50的断路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Q:
启动电流大,换个大闸

网友R:
原来是线松了啊 学习了

网友S:
原来是运行中缺相造成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O:
哪个是个单极断路器,我要判断是不是控制回路的故障,所以增加的。找到故障后已拆除。

网友T:
从断路器到电机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有问题,替代法也能找出来!

网友U:
对于三相驱动电机的判断可以按一下步骤判断:
1——有漏电保护的,暂时解除/2——合闸的瞬间跳断路器一般为短路性故障,短路性故障又分线路故障和电机线圈短路故障/3——合闸后电机能够运行,一看二听三闻,观察电机转速是否达到额定转速,接线盒是否冒烟,是否有电磁嗡嗡声或者机械噪音,/4——线圈内部故障(短/断路点靠近Y/三角末端),三角接法其中一相上,下臂断路,会造成电机转速偏低。偏相引起的过电流一般不影响电机转速,可观察断路器,交流接触器和线排的接线端子,一般都会发生变色,有条件的话可以用远红外观察。
经验来源于实践的积累。

网友V:
是什么跳闸了?断路器还是什么跳?

网友W:
这个还经常有碰到啊

网友X:
呵呵,小问题,查起来大问题。

网友Y:
接线松动时间长吗?

网友Z:
可能变频器快坏了,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故障,检查电机及电缆都没有问题,更换变频器后正常。

网友AA:
接触不良的故障很难查,小电流时或者用表很难测出来。。。。运气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Y:
时间不明啊,始终在运行,最近几天出现这问题,所以只检查了断路器一下部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