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哪位大侠解释一下我这段程序

楼主(2014-10-03):
(无正文)

网友A:
当前面那个比较条件成立时,执行一系列的数据传送功能,这肯定是个子程序,用的都是临时变量,当调用这个子程序时,把实际参数传递进来,执行函数相应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已经说的够详细了!

网友C:
就是浮点数传送了 理解传送指令就行 看什么程序都可以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