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命。。DB9针这样的引脚对吗

楼主(2014-10-03):
西门子200PLC port0和port1口是不是也是这样定义引脚号的。我要485通信3和8是那两个脚

网友A:
是的,一点都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明天就去试一下,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用过威纶通的屏和西门子200PLC的通信吗?

网友B:
上面就有印刷啊

网友C:
db9是标准的接插件。按照上面的标注号就是引脚号。

网友D:
呵呵;塑料件有印在上面的;

网友E:
和西门子通讯不难

网友F:
9针排列,在管脚上有数字标识的。字表小,仔细看还是很清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