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急

楼主(2014-10-03):
我有两台西门子440的变频器,谁知道设置外部段子控制启停,和外部模拟量0-10V控制频率的参数?发一份给我,

网友A:
初始化参数后,5-9端子启停,3-4端子调速!

网友B:
5-9端子启停,3-4端子调速!没有错 信号给定方式在里面设置 P0700设为2由端子输入 P1000 命 令给定由2 模拟设定值1

网友C:
这个有说明书应该很方便调啊

网友D:
这个很简单,说明书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E:
这么简单的使用,MM440都是现成的和默认的参数设置。基本就是硬件接线,无需软件设置。快速调试一下就ok了。

网友F: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