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为何只有200V

楼主(2014-10-04):
刚装修不久的房子,突然发现有两个插座零对火只有200v,但是火对地确有220v。
其他插座都正常。
插座已经换过,请问为什么只有200v

网友A:
“火对地”,是说装有零线和地线吗?
零对火电压低,或者可先看看导线会不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
确定你看到的零线就是零线?地线就是地线?

网友C:
         接触不好。

网友D:
火线和地线测量有220V。
火线和零线测量只有200V。
很显然,零线出问题了。
楼主试一下哪两个插座,插个大功率的电吹风试一下,应该是不能带得起来的。
也就是200V是虚假电压,零线有断线的地方而导致的感应电压。

网友E:
你应该在测量一下零对地的电压。

网友F:
那两个插座的零线和底线反了

网友G:
将零线和地线量一下,是差20V电位吗?这事可怪了,检查进线处的零与地,确认是否一致?

网友H:
零线虚接  感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你看到的零线就是零线?地线就是地线?
应该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零线和地线量一下,是差20V电位吗?这事可怪了,检查进线处的零与地,确认是否一致?
进线处都是22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应电能达到200V,我记得以前只能到10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你看到的零线就是零线?地线就是地线?
应该是没错的
   从中看出楼主也不是100%确定。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进线处都是AC220V?那问题还不好查吗?直接通过零线的电位,就知道压降降在什么地方了。一段一段的量N线,就能找到问题原因。

网友I:
零地反了吧~!

网友J:
零线出问题了,检查哈

网友K:
停电后,测电阻

网友L:
应该检查一下接头的地方,估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题又来了:线是暗的,埋在墙里了,请问怎么查,具体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是零线断了,但是不知哪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零线断了,但是不知哪断的
   用外接线把零线连通。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需要现场自己想办法。一段一段的测试,找故障点。一般的有经验的电工都能现场处理的。

网友M:
零线有问题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穿管吗?  找插座零线的上级接点 依次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