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2000 带负载跳OC

楼主(2014-10-04):
节前接一18.5KW欧瑞E2000变频器,空载跳OC,经查模块V相上桥臂GE短路,更换模块后,空载试机正常无问题,三相输出正常,6路驱动波形正常,装机后带负载跳OC,空载没问题,拆下来继续检查,无果,输出带灯检测发现上桥不定时出现跳OC现象,增加了见下图红圈内的电阻和发光管,发现上三桥工作时都有闪亮,说明OC光耦有脉冲波输入,

楼主:
更换上三桥驱动电容,393,还是没有用,后来在光耦输入端并上104电容,光耦并联的512电阻再并103电阻,测试OK

网友A:
验证方法是好方法,但楼主的做法似乎是一些抗干扰的手段,你怎么能判断是干扰还是真实的保护措施起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工作状态下跳OC,应该是干扰!模块修好后空载试机没问题啊!现在带电机也没问题,我当时也想过,会不会导致OC工作时间过长,后来想下还有下三桥保护,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感觉有点不妥,本身就是上桥击穿,说明极有可能驱动问提,这么做心里没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状态下跳OC,应该是干扰!
不一定啊!

网友D:
最好查出根源,按原线路修好

网友E:
感觉同上
查处故障原因,不然不踏实

楼主:
机子已经送走了,没法再测试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阿尔法的这么做过,还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