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4):
一台西林37KW变频器,5V,±15V,24V供电正常。面板上电有时显示CE(通讯故障),有时不显示,接触器不吸合,短接控制光耦可以吸合。测主板单片机5V供电正常,4M晶振频率正常,复位正常,单片机MB90F462与存储器数据交换波形正常,单片机与面板不能通信,没有收发信号,单片机控制接触器无低电平信号。更换单片机与面板之间74HC14反相器无果。维修进入困境中,现在只能怀疑是单片机问题了。

这个是面板单片机12C5406AD,供电,晶振,复位也是正常的。

感谢各位的帮助,搞好了,是单片机的MD0(18脚)电阻变质,更换相同规格102电阻,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A:
有可能通讯不是指面板和cpu,也许是cpu存贮器之间,昨天修了温度控制器,就是存贮器的上拉电阻开路。或者存贮器数据错误

楼主:
存储器换了,原数据也数出来了,存储器与单片机数据交换波形电压都正常。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更换CPU板吧。

网友C:
有引脚图 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