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4):
正常情况下常开触点应该是按一下立刻弹起,相当于加了一个脉冲信号
可是用simulator仿真的时候,强制on之后常开触点相当于一直接通,怎么给它加一个脉冲信号呢?

网友A:
加一组PLS指令转换,就是脉冲信号了。LD X0 PLS M0.M0就是脉冲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您的提示问题解决了
另外问一下,一般在仿真的时候,遇到常开的行程开关,应该怎么给它驱动信号呢?

网友B:
可以在仿真的时候强制这些信号通或是断
或者在仿真界面,让光标显示在要改变状态的软元件处,同时按键盘上的Shift和Enter键可以改变软元件的ON或是OFF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