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4):
三线压力感应器,电源DC24。接线如图,书上写的输入最大电压DC10V,如果我用DC24电源,这样接的线会对模块有影响吗?请指点下。

网友A:
呵呵;你把供电的电源与输出的模拟电压搞混了;

网友B:
         书上写的输入最大电压DC10V,
         这个电压是指输入信号电压,不是电源电压。
         三线压力感应器的输出信号在0-10V,就可以。

网友B:
     这个信号,一般要求是落在线性放大区,信号电压一般远小于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应该怎样接才对。非常感谢

网友C:
测量传感器出线1和3,确认最大压力信号的时候,对应的输出信号电压在10V以内就得,否则模拟量模块可能因此报销。
楼主说压力传感器的说明书标的电源电压是10V?哪你干嘛用24V的电源?钱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力感应器的输出电压时0-10V的。线这样接对吗

网友D:
加个开关电源吧,没有10V的就用5V的电源,然后把模块里面的标定变化下即可

网友E:
电压信号,一端接V+,一端接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力感应器的输出电压时0-10V的。线这样接对吗
   确认后面的模块输入电压是0-10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