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解?

楼主(2014-10-04):
我厂有台1600T液压系统,用的欧姆龙CP1H。正常使用发生疑难问题?程序运行到一半就不听话啦,初步怀疑是程序问题。由于小厂不具备条件,回报领导无能为力,领导说二手厂家看看吧。人来到,程序运行遍,在程序段紧急回程加啦一常闭,程序又运行一遍,常闭删除。系统正常。后来听操作工讲,差不多一年要出现一次这种问题。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程序运行正常 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当外部的一些条件不满足时程序不往下执行 如果说程序里原本的常闭点是个错误 改为常开就行了 哪么这个没有动过它的话 这是不会由常开变成常闭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如是因为更换过外部的一些输入器件 造 成不能正常 哪是外部问题 ?

网友B:
自己能看到程序吗?能看到的话 研究一下 不难的!

网友C:
预设个故障接点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设计者埋下伏笔了,是这样吗!

楼主:
好想是吧,怎样才能解哪?

网友E:
个人认为是程序设计者为达到某些目的故意为之。

不倾向于 防欠款,程序加密。更觉得为延长长寿命而做的定期停机报警检修,就像4s店保养汽车一样,多少小时提醒换机油,整机大检修。 国内很多厂家不注重保养,认为厂家故意使袢子

网友F:
小厂?不具备条件?
还是想自己修理对吧,1600T的设备电气控制系统有图纸吗?能看懂控制柜里面的电气零部件吗?
能看懂控制器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吗?自己有电脑吗?会按控制器品牌型号去下载编程软件和去购买编程电缆吗?
小厂,估计领导也不会因此事花公司的钱给你购买一台电脑或者一条编程数据线,直接跟领导说搞不定,花钱请高手来修吧。

网友G:
    程序中的小虫子。

网友H:
估计是写程序的人做了一些东西,但是肯定是有目的的。

网友I:
自己先熟悉设备的动作;

网友J:
CP1H标准的USB口,编程软件网上随便下,电脑现在应该早普及了吧,条件不具备就是个人的问题了。修设备最烦受制与人,自己慢慢的摸索,给厂家也上上课。

网友K:
加时间或者次数控制了

网友G:
  也可以理解为病毒。

网友L:
就操作工一句话,倒出开发者的用心,如果用心良苦,说明书中应该有交代,并应该交给代处理办法,否则可认为无良用心。

网友M:
最近我修理的一个做端子套的设备,fx2n-32mr-es,奇怪的故障,干着活坏了,我看了看程序,觉得有2行转移的不对,于是删除了2行,机器好了,过了2个周左右,又坏了,这次是错了,应该是stl s23 结果他是stl s24,结果我改为23结果就好了,很纳闷,机器原来用的好好的,又没人去改程序,怎么就自己变了还是咋的,反正2次都是改程序好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M:
类似的遇到过,使用跳转,步进,中断等需要注意检测非正常信号的操作,经验不足的程序漏洞就出来了.
"机器原来用的好好的,又没人去改程序,怎么就自己变了还是咋的,反正2次都是改程序好的。"
PLC还没见过自己改变程序的,如果确定不是人为的,就是原程序的疏漏.调试不仔细,没有将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最近我修理的一个做端子套的设备,fx2n-32mr-es,奇怪的故障,干着活坏了,我看了看程序,觉得有2行转移的不对,于是删除了2行,机器好了,过了2个周左右,又坏了,这次是错了,应该是stl s23 结果他是stl s24,结果我改为23结果就好了,很纳闷,机器原来用的好好的,又没人去改程序,怎么就自己变了还是咋的,反正2次都是改程序好的。
   程序不完善,有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