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4):
INCP K1Y0 Z
三菱的指令

网友A:
驱动条件成立时,K1Y0(也就是Y0到Y3)+1,其结果送到变址寄存器Z,INC为+1指令,P为脉冲执行

网友B:
加1的上升沿指令
不是输入到仿真软件中,是在编程软件中写好,然后启动仿真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