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4):
求教,基恩士FN系列光纤放大器可以设置这种不模式吗?只在1000-2000之间的值有输出,低于1000或高于2000都不输出!

网友A:
fs系列貌似可以,用区域检测模式,设置好上下限数值就行。看你用在什么场合,检测结果不是百分百靠谱。

网友B:
到官网上查下资料。

网友C:
这个好像误差比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