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行有中捷摇臂钻Z3050x16/1电气原理图

楼主(2014-10-05):
哪位有中捷摇臂钻Z3050x16/1钻床电气原理图,谢谢!如有请与我联系..

网友A:
直接说收啥问题吧,让大伙给你分析分析。看着这个设备也用了不短时间了。

网友B:
找厂家问问吗

网友C:
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C:
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夹紧 放松不能正常工作。此钻床是液压2个电磁阀三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图纸不对。呵呵

网友D:
老机器了,不复杂,没有plc

网友C:
我这个图上就是2个电磁阀,3个时间继电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图有错误,就是时间继电器触头数量不对。

网友E:
两个电磁阀,应该一个是夹紧放松,一个是横臂上升下降的。

网友E:
你的夹紧放松是通过油泵正反转来实现的,还是通过电磁阀换向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油泵正反转实现..

网友F:
一般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还有就是SQ3没有到位

楼主:
呵呵  我图纸找到啦 ,就是上面时间继电器的型号不知道。我找了下不知这3个时间继电器ST3PF(J1)2只  ST3PC-B  1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图纸找到啦 ,就是上面时间继电器的型号不知道。我找了下不知这3个时间继电器ST3PF(J1)2只  ST3PC-B  1只
要注意时间继电器的瞬动触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今天我找到钻床说明书啦还拍了现场照片

网友H:
没有plc不见得就不复杂,呵呵…

网友F:
还有可能就是夹紧放松按钮到背面的电线断了,这个故障比较常见,夹紧放松的圆盘如果打转的话,电线基本上断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故障已查处,呵呵配件还没买回来,大家要想知道吗?呵呵!

网友I(2020-08-13):
楼主你好,我这里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摇臂钻,无电器原理图,现在设备有故障,想借用你的图纸,能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J(2024-07-28):
楼主,我这边中捷的同型号摇臂钻也坏了,您的电路图可以发一份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