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5):
我有两台伺服电机一个用plc控制,一个用fx2n-1pg控制,最近出现一个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伺服电机不动了,监控发现伺服电机刚动一下两台马上停止,脉冲还没发完,完成信号也没有。重新启动好几次之后又能动,现在一直查不出原因,请大家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我用的是FX3U+fx2n-1pg,现在Y0和Y1、fx2n-1pg控制的伺服电机正常,Y2就会出现有时能工作很久有时候又不能动的情况,怀疑是程序有冲突了,我用的是DDRVI和DDRVA、DZRN指令,有没有限制次数?

网友A:
伺服马达驱动器应该有问题了吧。
单独操作伺服马达驱动器上面的面板按键,让其单独运行试一下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两台驱动器同时出问题可能性不大吧。还是检查下程序,看看回零点什么的。机械和电气一起检查下巴。

网友C:
是不是没找到原点啊

网友D:
空载运行试试看。

网友E:
没报警信息吗

网友F:
是啊 应该会有报警的的啊

网友G: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H:
不能动后驱动器上显示什么?

网友I:
我有两台伺服电机一个用plc控制,一个用fx2n-1pg控制
楼主的这句话二乎啦,难道fx2n-1pg可以单独使用吗?
这两台伺服是用一个PLC,还是二个PLC,楼主能交代清楚吗?
如果是一个,查程序看是什么条件失联,没有报警那是程序员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问题,就没有编这个报警.

网友J:
 不会线松了吧,,我遇到过,就是线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驱动器显示正常,我用的是FX3U+fx2n-1pg,现在Y0和Y1、fx2n-1pg控制的伺服电机正常,Y2就会出现有时能工作很久有时候又不能动的情况,怀疑是程序有冲突了,我用的是DDRVI和DDRVA、DZRN指令,有没有限制次数?请问会造成哪些冲突

网友K: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