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变频器故障吗?

楼主(2014-10-05):
一恒压供水设备,开机就以工频方式运行,达到恒定频率时,变频器不工作,电机无法切换至变频运行,工频交流接触一直吸合,之后将工频断路器断开后重启整台设备,,但工频接触器还是吸合,变频接触器不动作,这时将工频接触器强制跳开,这时变频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开始工作,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变频器问题,估计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B:
控制旋钮拨的不对吧

网友C:
这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变频器是否切换到工频,完全由变频器的内部电路来判断,也许是这个恒压供水系统的压力传感器坏了,导致变频器永远工作在工频,也许是变频器的逻辑控制出问题了,导致工频接触器永远闭合。当然也许是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出端子坏了,导致控制触点粘连或短路。等等

综指从工频接触器的线包控制开始查,或许能找到问题的原因。

楼主:
是否跟PLC有关呢,一般设备开机时都是先变频后工频的,这台设备一上电就是工频,是接触器坏了还是程序设置成先工后变的顺序

楼主:
变频控制柜里有两个断路器,一路给工频,一路给变频,后来设备全部下电后再上电时,给工频接触器供电的断路器没合上,变频的有合上,这时变频器时启时停,变频中继和接触器都有吸合动作,但合上工频的断路器时,工频的接触器又吸合了,变频的接触器跳松开,变频器停止工作,但此时变频的中继没有跳脱,指示灯一直亮着,之后人工动手使工频接触器松开后,这时变频接触器吸合,水压也达到恒定,水泵也工作在30HZ左右(变频器工作也正常,屏幕上显示30HZ左右的频率)

楼主:
是变频器的故障吗?可是后来设备工作在变频模式下,变频器又一切正常

网友D:
还是查工频与变频转换电路的元件是否有故障造成不能自动转换。

网友E:
对照线路图先检查一下转换电路吧。

网友F(2015-01-27):
这个可能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控制回路有问题第二变频有问题

网友G:
变频器没有问题,,是你的控制电路哪有问题。。

网友H:
不是变频的问题、是不是谁动了变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