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P11 7.5P上电跳OC2是什么原因? 它的电流检测在哪部分?

楼主(2014-10-05):
手里有一台富士P11 7.5P的变频器,上电跳OC2。电脑板和模块都已经调换了,确定没问题。更换好的驱动板,不跳故障了。说明问题出外驱动板上。
可是富士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在哪部分啊?无从下手啊?我猜测是不是信号从串联在输出的小电阻取的小电压信号。再经过A7840到C4070再送入电脑板的啊!
我陆续更换了这几个原件,又检测它的外围器件没问题啊!故障还是没排除!

楼主:
7.5P的变频器。它的电流检测是不是信号经过7840到7040再到电脑板的!检测了这部分的外围电路没问题,有更换了这几个芯片,故障还是没排除!

楼主:
还有板上的R0 T0是干什么的,是可以单独给驱动板加电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板上的R0 T0是干什么的,是可以单独给驱动板加电源的吗?
当然可以给驱动板加电源,注意:电压的极性及伏值。用双踪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在什么地方加电源啊?

网友B:
会不会插针接触不好啊

网友C:
是啊 那酒精擦一下试试

楼主:
我擦了驱动板的插针,也没啥问题啊。上电还是跳OC2。

楼主:
哪位师傅帮忙指点指点,这块板的电流检测在哪块儿?富士的小机器是通过什么方式检测电流的啊?

楼主:
如果给这块驱动板单独加电源,是从板的正负电源处加直流500V吗?

网友D:
楼主楼主,花30块钱到淘宝买份原理图自己研究,不是比在这里求人要好得多吗?

楼主:
淘宝有原理图吗?

网友E:
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F(2014-11-21):
换了那两个7840光耦就可以了

楼主(2015-02-21):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C4070坏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G(2019-11-23):
楼主,这个后来c4070是电容还是光耦,我这里有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H:
c4070是个逻辑集成块,不是电容也不是光耦。

网友I(2020-04-25):
找半天也不知道你说的C4070在哪里, 是哪个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