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定型机排风电机4kw用三菱D700 3.7 KW变频器带动,变频器显示ETHT,查说明书说是变频过载,原因有1.负载重2.环境温度高,3,转拒提升。查负载也不重,变频器温度也不高,参数设置同另一台正常!查电机也没有接地,三相电阻也平衡。复位运行在六安电流就跳了!(变频设置为八安)一时之间没有头绪,刚好此机有两台排风机,变频、电机都是一样的!就对换电机试试,还是跳ETHT!这时就确定是变频问题了!过了一个小时多闲着没事又接上电机去试试,奇迹出现了,又可以了!晕!为什么变频器设定额定电流八安!而运行在六安时变频就跳了??

网友A:
查电流检测回路的电容及元件是否正常,焊点是否有裂纹等。

网友B(2014-11-14):
基本是一体模块坏了。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