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我想请教大侠:在供水系统中,用变频器控制的水泵是否和普通的水泵是一样的,(这个问题类似与普通电机是否可以用变频器长时间低频控制),我是新手,不明白变频器的控制,不要见笑,远传压力表是把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送到变频器,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远传压力表是把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送到变频器,这样理解对吗?
        对的。

网友B:
普通的工频马达和变频马达是有区别的,万能的度娘可以为你解答: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bEgwgQPPOpUCDKyLsznp7ZXicnI55F_O9K-7Z7PyYEAjDgKkI9OBJQZwsy61DgaIZF0uGPIfQZeKC7ED0h-swa

网友C:
我们这边也是用远传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