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我这一台新的三菱a5伺服接完线通电试机是报18.1把控制线拔下送点机器显示正常,以为是接线的问题把旁边一台正常的伺服控制线拔下查到报警那台机器还是不行,请教一下是伺服问题还是里面的数据没调好

网友A:
三菱没有a5这个系列,是松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松下的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