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西门子Sm332 模块的模拟量输入的通道选择设置时,0-10V 和 -10V-10V有什么区别?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0V-10V可以输出负电压,-27648对应-10V。

网友A:
Sm332 模块是模拟量输出,道理一样

网友B:
呵呵;这是输出的,首先要看你需不需要负电压;

楼主:
如果不需要负电压,但是能不能设置呈-10 --10V呢?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需要负电压的话,设置-10 V-10V和0-10V 是一样的么?

网友C:
这是输出模块 很少输出负电压的说法吧 负电压怎么用呀 表情能干什么呀  没见过什么地方用没电压来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