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近来刚入一家水轮发电机厂.里面有台九几年的数控加工中心.以前的电工走后啥资料也没留下.现在机坏了手上没资料.求大家提供点资料.感激不尽/加工中心是台中精机的.型号是VCENTER-140.//伺服控制是FANUC 0 -MC 现急求电路图.和FANUC 的相关资料或软件,再次谢谢///

网友A:
说说故障现象,上传些图片,也许可以得到更多帮助。CRT可以看梯图…

网友B:
就是嘛1!
楼主吧故障描述出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C:
古董加工中心了?不好找吧。
最简单的方法,跟领导说没资料修不了,要领导联系厂家,就算付费也得。

网友D:
资料不好找,就把故障说出大家可以帮你解忧。不行就联系厂家。

楼主:
就是开不了机,而且无法与编程软件通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不好找,就把故障说出大家可以帮你解忧。不行就联系厂家。
其实只要电脑能进程序里面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不好找,就把故障说出大家可以帮你解忧。不行就联系厂家。
我只懂PLc 编程和人机应用,数控还是头一回接触

网友E:
还有就是上电后看模块上的绿色发光二极管亮否,不亮就查机床到模块的220V电源,亮就检查NC启动和停止按钮,红色的二极管亮就换电源模块试试,一般来说就是这些问题,还有一部分是24V负载短路造成的,不过模块上的保险会爆,你可以看一下保险断没断,这个上面 有指示的。

楼主:
报警:准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说准备不足,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E:
这种报警属于外部报警,主要检查PMC输入信号点X21.4外部电路,检查急停开关及外部线路是否断开,各轴是否越位,以及X21.4输入点是否损坏。

网友F:
重点检查急停、各轴硬限位开关及接线,也可临时将+24V电源直接接到X21.4端子上,待系统画面正常后,再找出原因
解决问题后,将该线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点检查急停、各轴硬限位开关及接线,也可临时将+24V电源直接接到X21.4端子上,待系统画面正常后,再找出原因
解决问题后,将该线去掉。
请问您有电路图吗?

网友G(2015-01-05):
我们这儿也有一台,看楼主的照片我这儿的机器和你的是一样一样的,今天我就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准备不足,故障代码401.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1、电源,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包括稳压器的进出线之间的电压,24V的电压。2、检查急停(ESP)信号是否正常,在伺服电源控制器上面就有ESP插口。3、检查XYZ轴的限位开关是否动作,上面是否有24V电源。其实有好多问题都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这么老的设备,应该定期吹扫,将所有插头拔下来清理干净,再插上也许就好了。

网友H(2015-04-24):
有没可能是电池出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