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求西门子mm440控制方案。
说明:一台皮带运输机现用一台直流55KW电机,配直流调速590驱动,有0-10V速度信号输出。现在为了加大传动力矩,在从动轮上装了一台7.5KW异步电机配西门子mm440变频器,无编码器测速反馈,用什么方法进行同步或力矩控制方案比较简单方便,运行能可靠正常.

网友A:
没有编码器?而且还是皮带机的主从?这个系统有点怪怪的。像这样的系统,一般都是电机的并联同步驱动,你这个一直流一交流,真想的出来呀。不知道590能不能有转速的下垂特性功能,正常的是两电机同步控制加下垂特性做负荷分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驱动力矩有点小,旧设备又不想化大的代价,能用就将就,速度要求不高关键是变频电机功率小怎么能发挥它最大效能又不过载的简单有效的方案.

网友A:
第一,590恒转速控制有下垂特性功能;
第二,MM440变频器恒转速控制有下垂功能;
第三,两套系统地转速实际值规格化一致,其给定一致。最好有一个共用的转速实际值;
第四,MM440过载倍数100%,转矩限幅100%,功率限幅100%,这三个参数都有,全设置为100%。保证不过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电流、力矩、和功率限制,如果过载应当还是会出现保护停机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了,MM440有好几道防线呢,电机的防线在最底层,P0640是过载倍数,P1530/P1531是功率限幅,P1520/P1521是转矩限幅;后面还有变频器的热过载保护和变频器的短路保护。MM440的保护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关键是合理的布线、通风(环境温度)、干燥(无粉尘)等。只要把环境搞好,安全运行没问题。

网友B:
没见过一直一交的组合,请楼主分享使用效果及控制手法~

网友A:
其实,传送带的主从控制,在工控的论坛里和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可是见了不少讨论。我认为综合起来,无外乎就是多电机的转速同步控制加力矩平衡。一般都是用速度调节器的下垂特性,解决力矩不平衡问题。因为这种控制对同步的要求不高。所以只要解决好个电机的同步和速调的软化,电机是否交直流,是否要求属性一致,倒是无所谓的。

楼主:
用变频器力矩或电流功率反馈,做成PID控制保证它的功率或力矩电流恒定在一定的范围.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是想用MM40的PID吗?如图红圈部分?如果是,根本没必要把信号引出来,直接用参数连接即可。其实,我觉得,楼主把问题想复杂了。就是用速度调节器的droop功能(下垂特性)就ok了。

关键是不知道590是否有,我没用过,MM440是有的。如下图示,激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我用的不多,对这些功能不熟悉,麻烦按上述要求的PID力矩或电流自反馈控制需要设定那些参数能否详细给个说明,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不好讲,要说具体的应用,一定要熟悉现场的工艺才行,我对你的系统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你是什么结构和什么要求,怎么能说如何控制呢?首先知道问题,现场的条件和你的要求,才能讨论方案并提出实现的方法和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工况很简单的,一个皮带输出机,一个直流55KW电机驱动,如果负载大时感觉力矩有点小,我想加个7.5KW异步电机配一个西门子MM440变频器(现成的备件)驱动,只要能给主驱动加大点力矩就行.主要就是变频器和电机不过载,又能出点力就行,速度精度要求也不很高,就这些.我就想变频器用自身力矩反馈自动保证恒力矩运行就行,其实我对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太懂求指教.对其他设备运行工艺没特别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MM440做好扭矩限幅,在矢量控制下,把主机的转速给定加一点,给从机。相当于让从机的速度调节器接近饱和或刚刚饱和,就可以了。因为从机容量比主机小,所以他总在出满力状态,是主机能得到缓解。用不着采用PID控制即可。

网友A:
第一,将从机的主给定接主机的主给定(做好两台机速度给定的规格化。都是0-100%一致);
第二,从机设置转速给定略多一点,比如说主机转速设定在50%,那么从机就设定在51%;
第三,从机参数P0640 = 100%(过载倍数为1);
第四,P1530 = 7.5;P1531 = -7.5;
第五,P1520 = 电机额定转矩;P1521 = -电机额定转矩。

这样就行了。很简单的。让从机总是出最大的力,且不过载。连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如果从机万一过载了额电流会不会保护停机,及报过电流故障.

网友A:
回复 楼主:
MM440的保护很多,你可以自己设置过电流的保护值,也可以用它自己默认的保护,他有电机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没问题的。关键时要学会对他的调试和参数设置。

你的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就是矢量控制做好电流限幅。第一次通电,先做快速调试。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