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现在用的是松下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用于送管材,由于管材在输送过程中有打滑现象,故加了外置编码器,通过松下PLC的脉冲输出点动指令控制伺服,当编码器输出的数字达到时停止输出脉冲,速度快时停机时实际编码器数值已经超过规定值,这样送的料就多了,由于点动指令没有脉冲给定,就没有减速段,过冲现象严重,我该如何控制才是!

网友A:
你可以在离目标比较近的时候做个脉冲数据比较,(速度模式也可以)然后减速低速运行再停车。

网友B:
建议先高速运动,在最后一段距离切换到固定低速

网友C:
像这种情况(有打滑现象),使用脉冲数定位就是问题了。为什么打滑?能解决打滑问题是关键。否则,就需要实际位置传感器信号来解决闭环控制定位问题了。最好是把打滑消除掉。

网友D:
我们公司做过类似的项目,是为天津的一家亚洲最大的钢结构加工厂家做的钢条定位焊接,与楼主的问题相似。我们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Canopen信号输出,到我们提供的小型控制器中,并根据速度建立8段速度与减速和预提前停车距离的小数据库----编码器外置,提前减速,并根据到达减速点速度计算提前停车的距离。
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效果很好,现在已经作为常规设备配置,一直在订货。
另,我仍然是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因为原来的位置不准也可能不仅仅是“打滑”。

网友E:
打滑是機械的問題 機械的問題還是要靠機械來解決 多數外接編碼器都裝在滾輪的另一端 編碼器是無法測出滾輪與剛管滑動的誤差
如何降低滑差 才是樓主所要解決的問題
A 改變編碼器的安裝位置 避免滾輪瞬間轉動扭力大於滾動的摩擦 而造成打滑
B 改用全閉運動控制取代PLC 以提搞系統加減速
C 增加滾輪的摩擦力(壓花 PU包覆)

网友C:
哦?4楼和5楼的方案都可以参考。读后很受启发。

网友D:
轮子打滑现象是有两个可能---动力力矩输出轮打滑和被动测量轮打滑,从楼主的描述看是动力轮打滑,这种打滑非常普遍,因为动力轮在启动与刹车时瞬间力矩很大,光靠摩擦力是打不住的。而楼主提出的外加编码器是被动测量轮,这种外加的测量轮几乎没有力矩输出,需要的摩擦力相对较小,仅用弹簧压力下压即可保持摩擦力而很少滑动。
蔡先生讲的是被动测量轮的打滑办法,好像不是楼主说的主动动力轮的打滑,他问的问题好像就是要加装被动测量轮和编码器。

网友F:
感觉还是应该在PLC控制伺服的程序上增加一些类似加减速斜坡的指令,以保证其稳定的运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謝謝裘先生你的說明 外接編碼器多數都是放在動力滾輪 對廠家來講設計變更是比較容易 機械結構修改較小 但樓主沒說明 所以才有A的說明 修改編碼器的位置 如你說的
然而我在仔細看了樓主內容 發現輸送用的是伺服電機 他外接編碼器 這樣的意義也不大 尤其是使用開環的PLC 這顆編碼器僅是參考用 沒有任何作用 所以我才有B的說明 改換控制器(閉環) 這樣就可以做滑差的補償(不同先前寫的加減速)
對了 滑差最主要來自滾輪材料 及送料的材質 若都是金屬 那被動的滾輪 也會有滑差

楼主:
我的编码器在被动测量轮上呢,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编码器分辨率400,编码器1个脉冲就一毫米,短的管材也就6毫米,做减速段也不理想,现在通过补偿到也能控制在精度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编码器在被动测量轮上呢,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编码器分辨率400,编码器1个脉冲就一毫米,短的管材也就6毫米,做减速段也不理想,现在通过补偿到也能控制在精度内
好大的精度 呵呵 裘先生你才是貼近市場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