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6):
我用的是GX Works2 编程软件下载程序到PLC时,找不着后面添加的两个模块参数,就像图片1里面一样,设置我也看了,就是图2.PLC智能模块 RUN 灯都亮着,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要确认下,你那模块的型号是不是和你软件中设置的完全一样,插槽序号是不是也是完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设置和插槽都是正确的,都没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