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55变频器

楼主(2014-10-07):
行车主卷变频器,75KW,与PLC通迅为C网,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主卷上升下降抖动特别大,重启变频器或者将变频器参数重新下一遍又可以了。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变频器的控制工艺,能在描述的详细点吗?行车主卷变频器?是啥意思呀?恒转速控制?不用PLC通讯,改成本地控制,人为设置给定的工况,长时间运行,看看是否现象一致?以判别是通讯错误?还是变频器本身。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先清理变频器的灰尘,一定要清理干净。

网友C(2014-11-08):
楼主找到方法没?
我们之前遇到过振动大的时候调节了76号参数-总惯量,默认是2,往大于和小于2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