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

楼主(2014-10-07):
我们厂里办公走廊有个照明空开跳了,普通灯架,一个灯架一个起辉器和一个镇流器,这样的灯共六盏,怎么用最快的办法找出来那个镇流器是坏的。

网友A:
全拆,一个一个通电试

网友B:
看,镇流器焦黄色的估计就是挂了的那只。

网友C:
看运气了!不过这种活干嘛要着急呢?

网友D:
希望楼主有好方法啊

楼主:
他们说把进线摘掉用电工胶布包好对不对啊

网友E:
不知一个开关控制了几盏灯。
5楼所说方法,是指拆灯的进线吧;或者可先拆除3盏,再检查。
也有可能是线路短路。

网友F:
要是有分开关,就先把总开关送上,然后送分开关,一个一个的送,就知道那一盏灯有问题了;要是只有一个开关控制这些灯,只能先把各分灯的线都拆了,一盏一盏的用表测量,或一盏盏的接线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是有分开关,就先把总开关送上,然后送分开关,一个一个的送,就知道那一盏灯有问题了;要是只有一个开关控制这些灯,只能先把各分灯的线都拆了,一盏一盏的用表测量,或一盏盏的接线试
   要是有分开关,就先把总开关送上,把分开关分为2组,每组3个,A组全开,B组全关,判是A或B组,再作判断。

楼主:
一个开关控制六盏灯怎么判断

楼主:
灯架拆了没有回流了能不能看出漏电

楼主:
灯架的进线拆了,能不能有回流,能看出有漏电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开关控制六盏灯怎么判断
   那就每次一个灯管拿掉一一试验呗。

网友H:
这个只能一个个来了。还不一定是灯坏呢。

网友I:
重送电一次主看出那个坏了

网友J:
先断开后面3盏,再合闸如不跳就是后面3盏,反之则是前面。

网友K:
从中间开始分开查

网友L:
一个一个来吧

网友M:
这个嘛,一个开关控制6个灯,最好先分前后三个,把后面三个灯断开,开前三个,如果还跳闸,是前三个的问题,如果灯亮,不跳闸,是后三个灯的问题,工作量就减少一半了,后面就只能剩三个了,不算多,只能逐个灯的检查 ,运气好应该不用查完就能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这个嘛,一个开关控制6个灯,最好先分前后三个,把后面三个灯断开,开前三个,如果还跳闸,是前三个的问题,如果灯亮,不跳闸,是后三个灯的问题,工作量就减少一半了,后面就只能剩三个了,不算多,只能逐个灯的检查 ,运气好应该不用查完就能搞定了
   运气好的话,查第1个就出来结果;运气不好的话,查最后1个才出来结果。

网友N:
这个也发帖,LZ也未免有点太无聊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也发帖,LZ也未免有点太无聊了吧,
就是,一般镇流器烧了都有糊味的,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P:
先用万用表测

网友Q:
强制合闸,把坏的彻底烧掉,烧断了,你也就发现了

网友R:
一路一路来啊

网友S:
把每个灯的火线剪断测对外壳阻值,有阻值或阻值小的为有故障,一般为接头烧坏搭铁,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T: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个个拆吧!看运气来

网友U:
如果确定只是镇流器坏了,那把启辉器拿下来,送电不跳空开了,说明拿掉启辉器那个灯的镇流器坏了。我很菜,不懂这样行不行。

网友V:
LZ你发帖的时间就已经查出来了。。。

网友W:
先一分为二,每组三盏,看那组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