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300KW直流电机噪音像直升飞机螺旋桨,额定励磁电压180V 13.8A 测了是168V 电流不好测,转速稳定,调速器是DCS800abB的,碳刷未发现明显问题,有很轻微电火花,轴承好的,声音是从电机尾部发出的,实际转速1转波动,电流30a左右波动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动调整这转速引起的,是不是正常。以前电机很安静,现在还是能用,但是就是心里不踏实

网友A:
检查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噪声的范围,式电磁噪声?还是机械噪声?

第一步,空载运行电机至最高转速;
第二步,然后给电机断电(自由滑行停车);
第三步,此时噪声瞬间消失,这个滑行停车过程是平顺、无振动和噪声的,机械部分ok,反之亦然,;
第四步,同理确定电控部分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机械噪声,检查噪声的来源并处理。

网友C:
断开电动机和机械部分的机械连接就知道噪声在哪里了

网友D:
看一下火花的颜色,如果是蓝色,那就是整流子之间的绝缘有点问题;如果是红色,那就会产生噪声,就要大修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成了迷,太远了,没去继续修了

网友E(2014-12-01):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火花的颜色,如果是蓝色,那就是整流子之间的绝缘有点问题;如果是红色,那就会产生噪声,就要大修啦!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火花的颜色,如果是蓝色,那就是整流子之间的绝缘有点问题;如果是红色,那就会产生噪声,就要大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