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想请教下,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plc实现对伺服控制器通信控制具体是什么概念?比如说要想实现对步进电机位置控制,不想通过三菱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口,想走通信的方式!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你的伺服是什么型号?

网友B:
一会说伺服,一会说要控制步进,到底是哪个?
用的什么型号的PLC,为什么不用脉冲口?
三菱的专用PLC和三菱的伺服有专用SSCNET 协议的,可以通过光纤通讯控制伺服。

网友C:
我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口

楼主:
不好意思,是松下A5伺服电机,三菱fx-3u 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要求必须要用通信控制的方式!松下A5伺服,FX-3U PLC!其实当时就准备用其自带的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控制,速度采用附加的D/A模块!但是老师要走通信控制的方式!请问通信控制油什么优点呀?谢谢啦

网友A:
呵呵;这个通讯你不定搞的起来;

网友D:
记得松下A5伺服不支持通信方式控制位置,如果是速度方式,则可以通过通信方式改变松下A5的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松下A5伺服不支持通信方式控制位置,如果是速度方式,则可以通过通信方式改变松下A5的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通讯你不定搞的起来;

很难吗!还是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口

开始也是!还是想了解下通信方式,不过从目前来看,不好搞呀!、

网友E:
这个伺服要选好,有的伺服有通讯口,但只能用于监视,不能用于控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A5的通讯是不太好搞,因为他的协议比较啰嗦,不是难,是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