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手上有一台森兰sb61g,37kw,,380v的变频器,只要给启动信号,有频率就跳fl,测试模块方面无问题,静态驱动插脚6相都有8v电压,但无法启动测试,应该是板子问题,大师们帮分析一下具体故障出在哪儿

网友A:
把负载电机线拆了,空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