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1 CPU故障灯闪烁

楼主(2014-10-07):
和电脑连接不上,CPU坏了?

网友A:
先看看通信设置是否正确,在检查一下线缆。

网友B:
关机重新启动试试看

网友C:
如果软件中通讯设置没问题,编程线也没问题,这些都确定好了,再来看plc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缆错了,再去试试看

网友C:
Q01CPU的编程口是232的,用QC30R2或是USB-QC30R2电缆。

网友D:
程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