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无法读取现在,换了数据线也不行,但PLC都正常运行。。我又试过去其他PLC上读取都正常。。。难道是PLC的通讯口有问题?
然后我又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软件 3.24版本的WinProladder  一样会这样

网友A:
那就是通信口有问题了。可以打开维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触摸屏跟PLC通讯正常

网友B:
上传下软件提示的截图。

网友C:
先检查下载驱动是否正常!USB串口是否能检查到!一般是线的问题。。。如果不行可以换个电脑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PLC的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都没问题。。我连另外一台PLC能正常上传下载程序,同一条数据线同一台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