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07):
诸位:
现在遇到EM231反馈温度时突然从160度变成了-10度,查了很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高工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先说明下是EM231 AI4x12Bit还是EM231 AI4xTc ;

网友B:
可能是探头坏了,或者是探头线断掉了。先换个探头试试。

网友C:
根据探头的类型,先测量判断一下。

楼主:
如果是探头坏掉的话4个热电偶会同时坏掉吗?况且我都已经全部更换了探头了,这种情况是偶尔出现一次,如果是探头坏掉的话可能会一直出现异常,探头是K型热电偶。